无3.3V待机电压竟然可以开机(看华硕X201E)

楼主(2014-08-19):
机型:华硕X201E
板号: X202E MAIN BOARD REV:2.0
主芯片:INTEL E224C41B SJTNV
描述:
    1. 此机是板载CPU ,内存。
    2.进水机,经处理后,测量各电感阻值无对地和偏值(正常)
    3.通电测量3V 5V待机,有5V无3V。
    4.断开3V待机后级,再上电测量无电压出来,换其上下管,涛声依旧,换芯片(JC  EF)后也无电压出来.
     5.换EC芯片(ITE IT8517E 1231-HXA)仍然无待机3.3V电压出来.
     6.无技可施时,装起来,无意中按开关键,结果奇迹发生竟然开机显示了,到此机子修复完毕(上天眷顾)下面有图作证。
    注: 取下BIOS芯片后,测量3V 5V待机电压,竟然3.3V出来了,5V只有1.2V,再把BIOS焊上去。故障依旧:有5V无3.3V。
        你们会相信吗?请高手们帮忙解释。(还是机子另类)

网友:
明天附上BIOS资 料

网友:
没有图不好分析啊

网友:
你看清楚,是没有3.3V待机电压,是把BIOS下掉,有3.3V,没说可右以开机。

网友:
这个待机芯片是rt8239 有ldo 3v的 ,系统供电待机3v没有正常的

网友A:
这很正常啊,有的机器待机时有3V没5V,有的机器有5V没3V,一般有一个的话另一个就是线性电压了。

网友:
还是要看时序吧

网友:
哦,这样子,受教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很正常啊,有的机器待机时有3V没5V,有的机器有5V没3V,一般有一个的话另一个就是线性电压了。

线性电压原来也可以给后继芯片供电啊,没见过,首次听说

网友:
看时序,有些是正常的

网友:
主机的BIOS资料

华硕 X201E 板号X202E MAIN BOARD REV2.0.zip

3.64 MB, 阅读权限: 70, 下载次数: 277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:
神奇修机法

网友:
ASUS的板子 有些新机器 比如(X450CC)待机的的时候有线性3V  可以在触发后 产生PWM 3.3

网友:
所以和一样的新人们要注意了,不然就走弯路。

网友:
前两天修了一台机器,ASUS的,,什么机了忘记了,,,就是先出3V待机电,,,按开机键才出5V,

网友:
3V待机不一定非得有吧,有时候可以是线性!

网友:
属于线性输出的电压   触发后才有PWM的输出  现在的时序有的是这样的。。谢谢楼主的分享 很给力

网友:
可能这个机器的待机3V只给BIOS供电。装BIOS时,电压被BIOS工作时拉低。不装BIOS时,BIOS不工作,电压就出来了。

网友:
这个要研究图纸的,有些板的3.3V待机电压是不需要的。一切都要有图才可以分析

网友:
有点意思,这个板子,图片是用手机照的吧,像素看起来不高呀

网友:
是啊,设备简陋啊,摄像头拍的。

网友:
新机子很多都是触发后有3.3V了

网友(2017-12-31):
ASUS大部分都是这样设计的
见惯不怪 ,修的多了就知道了

网友:
正常得很,遇到过好几次的了

网友:
小白学习受教了 感谢分享:

网友:
这个没什么奇怪的,有些机子待机只出5V,不出3.3V,触发后才出来,正常的

网友:
这是个经典问题,可惜没不能加分了

网友:
是不是待机就没有3.3的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