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三星BX2231不开机维修,附此型号BIOS

楼主(2014-08-19):
今天接了两个显示器,一个LG是1117无3.3V输出导致开关不触动。另一个则是三星BX2231,这里具体说说三星维修。三星BX2231这款是LED通电测试了下故障点也是不触发,相比不同的是这款按钮是全触摸。考虑到LED的通病,首先刷BIOS,由于是用编程器刷;N次提示1脚损坏。老毛病了几乎都是接触不良,几分钟下来终于能读取BIOS信息了。于是三下五除二刷好了BIOS,准备上板测试。意外总是出人意料;刷好的BIOS上板后故障依旧。顿时无语,平时LED修得少,只好慢慢找故障了。

如图所示,以上就是这款液晶的电路板,前端电源部分就不说了;因为我检查过的没问题,重点是在之后的控制上,如下图

这样就可以清楚的看到电路板上的内容,接下来就是一系列漫长的检查

首先测BIOS 1脚的波形

看来BIOS 没工作,由于没有图纸。琢磨了下3脚是地8脚应该是供电。万用表测8脚居然电压也没有

无电压无波形证明BIOS确实没工作

接下来跑线路

便于区分,我把相关的元器件框上用数字表示

在图中4是BIOS ,由于BIOS没供电,首先检查周围电路(很麻烦要结合电路板背面看);几番周折后发现1中的两脚是短路的于是拆掉1,还是短路继续拆2,依然短路,接下来测6的几个电容------对地短路;于是拆掉3断开左边的后端,仍然短,想想在刷BIOS的时候几次提示1脚问题。怀疑是不是BIOS问题,当然这样的概率较低GO ON .....BIOS拆了还是短路,接下来就剩下5没拆了。继续拆吧......1、2、3、4、5都拆了故障依旧,这里心里暗自窃喜,要是不短路了。这个不开机的问题估计大概也该解决了吧。

好好想想还有剩下几个电容没拆

这都是放大之后的图,电路板上的电容比这个小多了于是同事拆掉c616、c615、c201、c614机会永远是留着有准备的人啊。真的没短路于是挨个检测终于发现C615是短路了,找了另外一个液晶解码板取了个差不多的电容上。由于C201和C614太小了,我还特意把罗铁换成带尖儿的。好不容易上好了一个C614的其中一边带锡的地方掉了,只好再在板子上拆个电容来代替九牛二虎之后终于上去了4个电容。再测。。。。
仍然短路,不应该也。。。。怎么回事于是一个一个电容重新拆下分别测试电容无短路,测主板无短路。好吧,继续刚才的漫长岁月.....在复原的过程中心想,应该是两个小电容在上的时候短路了。两点之间估计只有2毫米.....半个小时下来终于把几个电容弄上去了。故障解决!电压恢复了!波形有了!开关机正常!测试一番后给客户电话

LED这样小电容短路的我还很少遇到,这样的显示器修起真累!!!

以下附上此液晶的BIOS(可用)。

三星BX2231(显示器型号)F25L04PA(BIOS)M215HW01(屏型号).rar

网友A:
修到底是电容短路,那么这个电容是起什么作用,会引起不触发

网友:
bios没供电引起的不开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到底是电容短路,那么这个电容是起什么作用,会引起不触发

供电电压短路3.3V直接到地导致BIOS不工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