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泰信热风枪一开只有风速灯亮,加热灯过几秒才亮

楼主(2014-08-19):
      买的安泰信850+热风枪没用过几次,最近用发现一开开关,AIR灯亮,且出冷风,HEATER加热灯过几秒才亮.我就纳闷了,之前不是这样的啊,一开机应该两个灯都亮啊,为什么最近加热灯亮的慢了。而且是第二次热开机的时候两个灯会马上同时亮,冷开机的时候,加热灯要等一会才会亮,才会出热风,这是怎么回事呢?

补充内容 (2014-9-3 20:10):
还是老问题啊,最近没用,今天打开还是那样,一开机,过几分钟加热灯才亮,才有热风,不知道啥问题!!!!

补充内容 (2014-9-3 20:11):
问过客服,他让换发热芯,我也换了,可控硅也换了,主板上的元件都量过了,没发现问题,求助啊

网友:
这个故障 你可以咨询安泰信售后 电话:0755-61618282

网友A:
安泰信就是渣,我买了852D用了一年多风量很小,温度忽高忽低,可调电源更垃圾,电位器失灵直接50V,买了个最好的所谓进口芯的AT936A+,那回热速度让人抓狂,后来买了台山寨 白光才68的,比他好用太多了,安泰信,越做越垃圾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安泰信就是渣,我买了852D用了一年多风量很小,温度忽高忽低,可调电源更垃圾,电位器失灵直接50V,买了个 ...

哎,不早说,兄弟就不买安泰信了,问了售后,他让我换发热管试试,还好我买了芯片!好了哦,

网友:
兄弟们,修好了!是可控硅的问题,加热可控硅BTB06600B对地阻抗38,正常100多呢,呵呵!之前就怀疑这个有问题!售后还让我换发热丝试试,害的我多买了两个发热丝,留着以后备用吧!!!

网友:
安泰信的工具价格上涨了不少!出名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安泰信就是渣,我买了852D用了一年多风量很小,温度忽高忽低,可调电源更垃圾,电位器失灵直接50V,买了个 ...

哎,郁闷了,老问题啊,还是那样,最近没在也没用,回来一开还是一样,加热灯过好长时间才亮,也就是刚开机不加热,过一两分钟才加热,发热芯换过,可控硅也都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