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60通病的电阻问题求救

楼主(2014-08-19):
一台B460刚接到手,查看没有待机,拆开机子看到R376腐蚀,通了,拆掉重新装上一颗249K欧的电阻上去,洗干净,烘干,量3.3V/5V阻值为278欧/313欧,接电源,电流显示0.26A,电流偏大,19V公共点400多欧,bst有个3V左右,有5V左右,en5V          换过3/5V芯片一样   还有没有在其他地方出现问题呢?

网友:
直接把19v变为3v左右就ok了

网友:
有没有查线性电压是否短路?

网友:
测一下旁边的电容有无短路,3 5V  芯片 、换个试试,这个机通病

网友:
自举电压不正常。看一下自举电路。

网友:
测电感 烧鸡

网友:
这是线性或待机短路造成的,芯片本身坏的可能不大,烧鸡

网友:
楼主,B460通病,楼主在查查

网友:
最后重新换了几个51123上去,终于有点正常了     但自动触发,内存供电正常,南桥供电偏低,CPU供电没有,但按按键没电流反应,测信号EC有发出PM_SLP_M#   3.3V给南桥,但PM_SLP_S3#和PM_SLP_S4#一直是0V,会不会是南桥坏了呢,求解              论坛上其他说铁壳子爱坏,但不像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