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70显卡电路问题

楼主(2014-08-19):
         昨天同事接了一台G470,看电流跑得挺顺的,感觉是显卡,拆机重植显卡,结果做上去之后发现显卡鼓了一个小泡,但是没有短路,值也差不多是正常的,接屏不显,刷了一个BIOS,还是不行,电流是0.5-0.9-1.2-1.1-0.6-1.0-1.2-1.1-0.6,如此循环,没思路了,到今天早上,同事担心显卡起泡了,是不是显卡做挂了,又买了一个显卡做上去,结果还是一样,这样瞬间心凉了,又在那里看着板子郁闷。
          过了一会,中午了,同事说让我吃完饭帮看一下,我说行,那你帮我装机,因为刚修好一台,还没有来得及装,饭就来了,吃完饭,就帮看了一下,结果我正准备量CPU与显卡之间的耦合通信电容时,发现了有一个电容没有了,是最靠近显卡的那个,暗喜其实这里要说一下,维修要细心,这种人为故障有些时候修S都修不出来

网友:
呵呵,在做桥之后。最后看看旁边,正反面有无掉件。我就遇到过很多呢

网友:
拆桥的时候经常推掉边上的电子原件

网友:
做桥之后;最后看看旁边,正反面有无掉件。好经验。好好学习。

网友:
耦合电容坑死人啊

网友:
细心可以解决很多问题

网友:
是的,一般不用看图纸 很小的成对成对的小电容都要量下是否只相似。不过耦合电容真心很多啊

网友:
这个机器应该是被做了故障的吧

网友:
人为造成的故障真是修死都修不出来

网友:
你太有才了 在哪里做维修的啊 就一个电容,

网友:
楼主蛮细心啊,我就是太粗心了,老是犯低级错误

网友A:

G470这款机器显卡坏的就不多,楼主动显卡前就应该仔细看看周围是否有问题。

网友:
这也太明显了

网友:
这款机器显卡不容易坏

网友:
修电脑就得细心啊,一个小电容可能就玩你几天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G470这款机器显卡坏的就不多,楼主动显卡前就应该仔细看看周围是否有问题。

机器是同事接过来的,他搞了一圈才给我的

网友:
必须要拍个高清照片

网友:
今天居然也遇到一个G470不亮机的,电压都有,有点难搞。

网友:
你这么吊  你妈妈知道吗

网友:
这就是做BGA显卡旁边没有贴铂纸的后果。反正我是次次贴。。

网友:
经典的故障

网友:
是啊,这样的细接玩死人~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