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421S电源开机正常.电池无法开机

楼主(2014-08-19):
在售后拿了台机子出来维修4421S维修单写说是蓝屏我开机试了也是蓝屏0X00000116 ,116按照以前维修的是显卡的问题。先上BGA换显卡(给售后维修一般直接换全新显卡)。换完显卡试机没有问题进系统,叫兄弟装吧,装到半截叫他试一下声卡网卡进系统好了第二个问题来了,不蓝屏,进到WIN7跳动的画面重启。他上固态装系统,安装系统到解压的画面死了,安装XP看一下也是一样。我接过来看了一下,好像网卡有一点点热RTL8151HD换,换完温度正常了,安装XP可以正常了网卡也可以了,插回原机硬盘解压WIN7,解压到一半还是死了。心想I代350M的U容易坏,原机350M换一个P6200去试安装系统,哎呀可以正常解压正常,试他U拿一个一样的机子去试正常呀没有问题的!我拿一个好机的350M去试,开机系统也是重启,对换BIOS也是一样。旁边有一个330M上上去机子正常呀。就是上不了350M以上的!这个先不理吧,U的问题好说给一个他就是了!装起来,送机~。一个星期后回来了,说电池无法开机。手上还有两台4321S电池是一样的.试一下开机闪一下.冲电灯对红一下.他原来的电池也是好的!再刷一个OK的BIOS过去一样.冲电是正常,.就是无法正常放电!查了电池接口的电压 2脚,THM_MAIN#当电池插入时为0V,6脚为12V,4,5脚为3.3V.3脚为0V对比好机子.是没有问题的.我换了BP24740,换了全新EC还是一样.此机维修太累了,以前修到不稳定的也放弃了两个.通病PD35也去了.还是一样的!谁维修到此例的机子.给个思路!谢谢

网友:
看看电池到充电芯片和EC之间有无断线。已及电阻阻值有无异常

网友:
是不是隔离保护电路出问题了

网友A:
大师,教一下怎么从售后拿出机器了,找图纸看一下放电电路吧

网友B:
给他返修换了那么多芯片都免费吗?充放电一般有故障大问题基本就是充放电芯片+EC 有时候南桥也有引起的,不过一般充放电芯片及MOS管引起的最多 其次是EC。建议查下芯片PDF看下工作条件

网友:
看下电池检测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师,教一下怎么从售后拿出机器了,找图纸看一下放电电路吧

我以前在里面做一维的.现在出来做二维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给他返修换了那么多芯片都免费吗?充放电一般有故障大问题基本就是充放电芯片+EC 有时候南桥也有引起的,不 ...

电池能冲电的`放冲的时候.按一下开机.灯亮一下就关了.开一下,3.3V 5V 1.8 1.05 1.5V都会有.但马上又掉电了~

网友:
接口没电肯定不正常了

网友:
好好查查充放电芯片周边和EC吧

网友:
确实,,我现在又很几台比较难修的机器,,很累很累!!!

网友C:
按掉电修吧;能充电,检测电池没问题
前天我修个N4010 适配器正常开机运行可以充电,电池不开机,
测 VRON起来又掉,HWPG也是起来又掉,
后仔细看CPU供电IC引脚处有发白(小进水过).洗洗干净就好用啦
因为电池比适配器电压低,所以对PMW电路要求更严格.
希望对你有所启发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按掉电修吧;能充电,检测电池没问题
前天我修个N4010 适配器正常开机运行可以充电,电池不开机,
测 VRON起 ...

我试一下看行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