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HKC S988A不亮灯,不显示

楼主(2014-08-19):
拆机,测电源12v、5v正常,驱动板5v转3.3v正常,开机键有3.2v,按开机无反应,怀疑mcu,想刷写一下,找不到我那难得一用的烧写工具,于是,加焊主控,没得“波波”,顺便把24M也换了,弄完不报希望地试试,嘿嘿,亮了,扒掉市电装壳,然后长时间试机正常。唉!所有按键在背面,在准备交给客户时去试按键,全部不能动作。现在是,通市电后显示器屏显“无信号输入”就进入待机、灯闪,开电脑马上唤醒并显示正常,正常显示或待机时按开关键都不能断电。正常显示下按其它功能键也无反应。按键板是5键1灯,连接驱动板用的5线排线,驱动板接口标的是“KEY1、KEY2、LED1、LED2(与按键板连接是空的)、GND”。按键板见图:

这是MCU的问题或是按键的问题?
显示器是熟客的,拿走了。

补充内容 (2014-8-21 20:43):
朋友今天又拿过来,说还是弄一下。拆,排线外观好的,但用表笔点两端,除灯是通的其它都短,用IDE硬盘排线替换焊接好后就正常了。

网友:
有的细节你可能忽悠了,这样是不能解决问题的

网友:
对,楼上正解

网友:
东西都拿走了。研究效果不大啊

网友:
先换按键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在刷MCU

网友:
分压的这种按键其中一个有问题可能会影响其他的

网友:
这种开关板最头疼,很容易出现隐形的故障——修的时候莫名的好了,保修期内却又发作!我刚刚也修一台差不多的,华硕的LED,表面上是不通电(3次通电2次无5V),换了光耦和431好了。测了一下午,正常,客户拿走了,没准什么时候还得回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