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H61M-DS2 网络状态打叹号

楼主(2014-08-20):
  手里有块 GA-H61M-DS2 ,说是上不了网,以前被雷p过 换了网卡芯片还是不行,拿了一台好的主机 可以自动连接到网络的,把这块GA-H61M-DS2主板换上去后不会自动连接,网络状态打叹号,怎么办啊   跪求高手解答呐

网友A:
换网卡芯片后,如果还不能正常使用,就要更换网卡旁的数据泵,就是那个黑色的长方形的东西!雷击也会导致数据泵损坏,造成不能正常获取IP,如果板上没有这个数据泵证明是集成在网卡接口里面,需要更换接口

网友B:
驱动,在本地连接那里设置

网友C:
量网桥还有RJ45接口的1、2   3、6是不是通的,注意75欧的匹配电阻有无变值,MAC地址是否异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驱动,在本地连接那里设置

  要是这些问题我还来发帖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网卡芯片后,如果还不能正常使用,就要更换网卡旁的数据泵,就是那个黑色的长方形的东西!雷击也会导致数 ...

  这个可以测量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量网桥还有RJ45接口的1、2   3、6是不是通的,注意75欧的匹配电阻有无变值,MAC地址是否异常

  没弄明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