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401A进水不亮机的维修

楼主(2014-08-20):
      客户送修的一台华硕X401A进水机,母板背面大面积入水,二话不说拆下扔到洗手盘用洗衣粉调好水,浸泡几分钟再用水枪冲洗干净后,上BGA焊台烘十分钟。把断掉的线接上,腐蚀掉的部份处理掉,量得隔离输出部份有短路,用可调电源烧出是待机芯片RT8206L和输出的+3V/5V场管短路,更换后上电没电流,于是上基地下得点位图电路图。经查RT8206l,VIN输入第6脚18。6V正常,19脚芯片供电PVCC/+5V没电压,其它各脚也没,问题就出在芯片供电上,查得点位图+5V/PVCC由+5VO转换所得,EC供电也是由+5VA提供由+5VO转换得来。查其点位图追踪到芯片的第7脚,这个PWM芯片设计特别7脚作为
LDO线性电压输出,电流不超过46MA,且当RT8206L输出的2组电压过流时会截止输出,量得7脚0V,再查得4脚是LDO电压开启脚,经AC_BAT_SYS由100K与对地电阻150K分压得来,测得该电阻无限大,换上测得4脚3.7V,7脚为5V,19脚供电正常,芯片输出的3。3VSUS+VO与5VSUS+VO正常,待机电流0。015A,按开机键亮机,换上键盘跑几小时正常后交货。

网友A:
你确定你用的是洗衣粉。能过一年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确定你用的是洗衣粉。能过一年吗?

以前修CRT电视机时代就这么干了,回收拆分站也是这么干的,只要冲洗干净没异味犹如新一样,效果不比天拿水酒精差的

网友:
兄弟有这点位和图纸吗,我也有一台进水的

网友:
是啊有就分享哈三

网友(2014-10-11):
楼主能把图纸传上来共享一下吗,我也有一台进水的,不加电了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,楼主发点位图上大家分享下

网友(2015-07-08):
这个算3,5伏芯片组的维修么?板子补得好牛X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