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进来吧

楼主(2014-08-20):
这个BIOS是25l8006e  我的希尔特编程器 怎么找不到啊   求大神给个办法 或者有什么代换的BIOS    最好说出型号    不要跟我说找个一样的容量  一样的电压 。。。

网友:
25L8006吧?

网友:
25l8006e   怎么办

网友A:
我意思你把L看错了,看成I 了!!!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意思你把L看错了,看成I 了!!!!!

恩     有办法吗?

网友A:
你把BIOS芯片厂家发出来,在编程器列表里先找到厂家,即可找到对应的型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把BIOS芯片厂家发出来,在编程器列表里先找到厂家,即可找到对应的型号

wxic mx 25l8006e m12-1zg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恩     有办法吗?

25L8006E是MX的,580U 500P都支持的,你眼神真不好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25L8006E是MX的,580U 500P都支持的,你眼神真不好。。。

我知道是MX   但是  编程器显示不匹配

网友:
虽然对不上号但是还要谢谢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