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优派]
新手修复联想l2262wa插入主机显示无信号输入

楼主(2014-08-20):
联想l2262wa插入主机显示无信号输入,电源灯变红色。论坛里有类似的帖子。但本人是新手。就从新手的角度出发在发一次。。希望对新人的维修思路有帮助。言归正传,首先不要想先着刷程序。。。既然显示无信号输入,那就先从信号入手了。。vga的15个脚位。。只要测量。1,2,3.13,14.这5个脚位就可以了。。1,2,3.的对地阻值80左右,,,13.14.的500左右。。。我测量的是这些阻值。不知道其他的是不是这个阻值。。。这个机器测量2脚对地短路。。跑电路。。。跑到一个六脚的管子里。。。有人说这个管子拆掉也可以用的。。但是我这个旁边有dvi口。就把dvi口附近的一样的六脚管子换过来一个。。。换后在测量。。2脚对地阻值正常了。。。。插上主机。。。回复正常。。。
      维修心得:碰到这样。。插入主机,显示无信号输入的,先测量。。5个脚的阻值。如果正常了。。在考虑刷程序。。刷后还不行的。。就可以考虑换主控和驱动板了。。。这样可以减少维修成本。
                 新人发帖。。有不对的地方多多指正

网友:
思路是正确的,先打接口阻值,再刷个程序。

网友:
测VGA红绿蓝行场对地阻值!短路的拆掉!

网友:
很好的检测思路,LZ都写出来了,后来的人看了也能自己尝试动手维修

网友:
这也是一个小小的经验啊,不错的。谢谢了

网友:
刷程序的时候得注意版本

网友:
很不错的一次修理。这样的贴多发会给我们更多的更直接的思考和认识!

网友:
很好的经验  学习一下

网友:
RGB很少出现问题,行场出问题的比较多。。。。

网友:
很好的检测思路

网友:
不说还真不留意  一般都只会直接刷上了  感谢

网友:
不错的经验,很细心。

网友:
除去三星机器,这是修无信号最基本的测行场信号

网友(2014-09-24):
不错,无信号输入的时候确实要先测量下RGB和H V,看有没有问题。况且从红色指示灯也可以判断出信号没有进去。楼主思路还是很清晰 的

网友:
好经验。。对我很有帮助的

网友:
思路是正确的,先打接口阻值

网友:
换进来,DVI不是不能用了。

网友:
思路清晰,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也试试

网友:
还是从料板拆好点

网友:
以前看到无信号的直接就拆了2个6脚芯片,今天看了楼主写的以后要先测试了

网友:
会跑电路就成,故障容易找到,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思路很好 这又学到一点经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