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复加分1新买的硬盘不知道是不是质量问题希捷1t台式机的cc43 型号003

楼主(2014-08-20):
     本人修本的,最近行里拿了一个 发现用一用就会出现开机硬盘复位的声音,感觉应该是在空闲的时候响,希望了解的给我解释下,是不是质量问题,就是硬盘磁头像是复位的声音,不频繁,回复的加分

网友:
我觉得正常没问题

网友A:
空闲的时候,磁头会回到停浮区,等访问硬盘的时候,磁头再次寻道,再次启动,就出现了楼主说的声音。

网友B:
把智能节电技术关了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空闲的时候,磁头会回到停浮区,等访问硬盘的时候,磁头再次寻道,再次启动,就出现了楼主说的声音。

  以前的硬盘怎么没发现呢,声音我感觉就是磁头归位的那种,和开机的时候差不多,不频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把智能节电技术关了就好了。

怎么关闭  希捷的

网友:
自从出现固件门之后,基本不考虑希捷硬盘,虽然WD差是差一些,还是考虑优先选择。

网友:
st的c1   应该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