掉电又见掉电

楼主(2014-08-20):
如题,最近接到四五台dell机器,都说是开机掉电,拿来测可是又正常,好吧那就多试几次吧,结果发现还真的偶尔掉电,有时用着也会掉电,唉,维修最怕的就是这种时好时坏的机器,又不敢大动万一搞不亮了就麻烦了,只好上论坛查查有没有通病什么的,结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,dell机器掉电是常事,各种掉电真是数不胜数呀,看了好多掉电的处理方法,有清灰的,有加cpu大电容的,有刷bios的,各种方法不一而足,真是千奇百怪的,发这个帖子是希望大家都能把自己遇到的dell机器掉电问题说说,以后遇到大家都好处理

网友A:
那先把你遇到的这几台的维修过程和经验说来给大家分享一下,具体是什么型号。掉电的情况,谢谢!我还没修到DELL的,以后遇到一定也发上来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那先把你遇到的这几台的维修过程和经验说来给大家分享一下,具体是什么型号。掉电的情况,谢谢!我还没修到 ...

dell n5110,刷bios,清灰,加了两个大电容才正常

网友:
1440  清灰然后换了适配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dell n5110,刷bios,清灰,加了两个大电容才正常

还有个M4010是装系统过程中掉电,干了北桥请了灰就好了,基本上都要先把灰清了再考虑其他问题

网友:
修过一个一体机掉电比较难修,换了CPU供电高管修复的

网友C:
戴尔好像是1420什么的忘了    进BIOS掉电   后来干了北桥才OK

网友D:
有大电容的加两个330就可以,如果没大电容那就慢慢排查,先散热和BIOS入手

网友E:
掉电真是个大难题啊

网友F:
才修的机器所有供电芯片换了,电容换了,北桥,南桥,显卡都干了,还是掉电。BIOS也干了,没短路,太恼火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戴尔好像是1420什么的忘了    进BIOS掉电   后来干了北桥才OK

基本上就大电容,bios,北桥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有大电容的加两个330就可以,如果没大电容那就慢慢排查,先散热和BIOS入手

大电容的问题还是很多的,不过有的换了也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掉电真是个大难题啊

是啊,就怕修这种能亮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才修的机器所有供电芯片换了,电容换了,北桥,南桥,显卡都干了,还是掉电。BIOS也干了,没短路,太恼火了

开机掉还是能显示一会才掉

网友:
好像很多哟,也说不出来,学习了

网友:
我修的是n4010  明显的通病北桥   干啦就好

网友:
太能灌水了

网友:
我发现现在戴尔M N系列的机器可容易坏 尤其是M系列!

网友:
j 是呀蓝屏也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dell n5110,刷bios,清灰,加了两个大电容才正常

我想知道大电容加哪里,CPU供电吗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