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戴尔]
联想显示器白屏

楼主(2014-08-20):
打开测试发现 屏保险烧断,换完之后测试,还是白屏,显示器指示灯闪烁,有短路,后来用可调电源单独给屏供电,发现电流很大,触摸法,发现屏接口附近的两个电容很烫,直接吹下测量 短路,拆掉,接好电路测试,正常显示。

网友:
逻辑板电容完蛋

网友:
烧屏保险,后面肯定有大短啊,好好查查后级

网友:
最近好多白屏修不了。真心有点累。都是42寸+的大电视。逻辑版还需深入了解。

网友:
都短成这样了,保险还不烧

网友:
先量量屏保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