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换了驱动板缺红色怎么办?

楼主(2014-08-20):
一台三星15显示器,正常观看中黑屏不通电,换23种跳线通用驱动板OK,显示一切正常,只是分辩率受限制,最高只能支持1024X768.通过转换头接HDMI设备超出显示范围。本人对电路不熟,原带驱动板无明显元器件损坏,找不到问题。重新网购一块乐华通用驱动板,图像OK,分辩率OK,就是三基色缺红色,显示内容无红色,用23种跳线驱动板就不会缺色,会不会是这块乐华驱动板在购买时写入的程序不匹配?另外问一下,写驱动程序一定要烧写器才行吗?

网友A:
你换乐华通用板,分辨率就不受限制了?能超出1024*768?

网友:
你还是修原板吧,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换乐华通用板,分辨率就不受限制了?能超出1024*768?

是的,之前的原板也是乐华通用板,通过HDMI转VGA转换头接网络机顶盒是正常显示的,分辩率调到720P 60HZ,  1080I  50   60 HZ   1080P  50  60HZ都可以显示!但是换23种跳线通用板就不行,显示器分辩率最高只有1024X768 ,所以只能调到这个跳线位才能正常显示。 720P 好像是1280X720,超出了这台显示器1024X768的最高分辩率,所以无法显示,连机顶盒提示超出显示范围。新买的乐华通用版没有跳线设置,但是连上显示器显示没问题,不会提示超出显示范围,但就是缺色,所有图象都没有红色,也有可能是网上卖家在发货前刷的驱动程序不匹配。我现在最想就是修显示器原带的板,分辩率没问题,也不会缺色,可就是通电灯亮屏不亮,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原因!

网友:
刚开始修东西总会遇到古怪的问题

网友:
建议用橡皮擦下屏线,如果故障依旧刷下程序吧

网友:
15寸的显示器最佳分辨率就是1024X768啊,你所说的却红色,你不接信号,那不是有无信号输入吗,看还缺色没,

网友:
买个烧写器刷下程序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