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康P31A-G 不跑码

楼主(2014-08-20):
家里有个电脑主机放几个月没有使用,前几天拿出来点不亮了,好吧,插上卡跑跑看,一看不跑码,按照坛内大湿们的维修教程,大概测量了一下桥电压1.5 1.2正常,内存供电1.8正常,时钟供电正常,时钟晶振两脚电压大概也是电源一半左右,算正常,总线FSB没供电,CPU没供电(是不是先有FSB供电才会有CPU供电?),那查总线供电Q15D极1.8正常 S极无电压,G极无电压,找图纸找了下直接连接到FOX ONE这个芯片的22脚,打值该脚对地没短路,请教下是不是FOX ONE这个芯片挂了(CPU供电管理芯片EN信号也是从FOX ONE芯片10脚发出)?或者能不能从桥供电1.2经1K电阻飞线到Q15的G极?

网友A:
是不是该查下FOX ONE 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啊

网友B:
供电时钟复位  芯片工作条件

网友:
北桥1.2V CPU没1.2V供电就没CPU供电 肯定不跑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该查下FOX ONE 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啊

总线供电管理MOS管G级没有电压FOX INE这个芯片工作条件也有一定关系。

网友C:
FOX ONE芯片能查的工作条件都查了,就是没有总线电压输出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供电时钟复位  芯片工作条件

供电时钟正常 复位灯常亮,芯片工作条件应该都正常啊,可惜手头没有FOX芯片,要不替换下就好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供电时钟正常 复位灯常亮,芯片工作条件应该都正常啊,可惜手头没有FOX芯片,要不替换下就好了

最好查这个芯片的手册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最好查这个芯片的手册

这个板子的PSON是FOX 1芯片3脚拉低的,不是常规IO拉低的,说明工作电源待机触发电路都正常,芯片手册查不到,只查到是富士康专用芯片,坑。。。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板子的PSON是FOX 1芯片3脚拉低的,不是常规IO拉低的,说明工作电源待机触发电路都正常,芯片手册查不 ...

这里FOX 1芯片本身集成了IO部分引脚的功能,为了判断PSON 是不是本身3脚拉低,可以用镊子翘起这个引脚或拆除芯片判断故障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FOX ONE芯片能查的工作条件都查了,就是没有总线电压输出

工作条件满足没有输出,可以代换芯片试下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这里FOX 1芯片本身集成了IO部分引脚的功能,为了判断PSON 是不是本身3脚拉低,可以用镊子翘起这个引脚或 ...

看看跑线看了下,PSON经10欧电阻分2路,一路直达绿线 一路到IO的76脚,这样看起来还是IO拉低绿线了,IO输出的PSON经10欧电阻拉低了FOX 1芯片3脚电压,也是工作条件之一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工作条件满足没有输出,可以代换芯片试下。

木有这个专用芯片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看看跑线看了下,PSON经10欧电阻分2路,一路直达绿线 一路到IO的76脚,这样看起来还是IO拉低绿线了,IO输 ...

这里可以测量下IO 76脚的对地阻值来判断故障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这里可以测量下IO 76脚的对地阻值来判断故障。

有点歪楼了,PSON可以正常拉低,这里想知道FOX ONE芯片的工作条件,为什么木有总线控制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点歪楼了,PSON可以正常拉低,这里想知道FOX ONE芯片的工作条件,为什么木有总线控制电压

工作条件这个要查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才知道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点歪楼了,PSON可以正常拉低,这里想知道FOX ONE芯片的工作条件,为什么木有总线控制电压

2脚 pwokin 也查了?

网友C:
这个肯定查了,连接到灰色线 启动了就跳高电平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这个肯定查了,连接到灰色线 启动了就跳高电平

灰色线一般是主板开机触发后才会输出5V电压到芯片2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灰色线一般是主板开机触发后才会输出5V电压到芯片2脚。

是的,这个电压也正常的,应该是FOX ONE挂了,手头没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