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SATELLITE L40-A南桥发烫

楼主(2014-08-20):
东芝SATELLITE L40-A,三代 I系列,现在开机电流0.45A,南桥SLJ8E(应该是HM76)烫手,5秒后掉电,这是南桥问题吗?
掉电

网友:
烫手就很大可能挂了

网友:
烫手啊 直接更换换吧 ...

网友:
量一下南桥背面的小电容看看是否短路了 如果有短路就是南桥的问题了

网友:
换南桥呗..

网友:
量量南桥的供电看看有没有短路的。

网友:
南桥有短路,导致烫手,估计是南桥OVER了
加焊处理一下,不行,再重新植球一下,看看,最后只能是换掉了

网友:
南桥HM76换后不烫了,能开机,所有电压都出来了,唯独CPU核心和集显核心没有出来,电流0.3A左右。就是传说中的CPU供电问题,没示波器。中间电流偶尔冲上去几次,CPU发热,估计应该显示了。可惜没来得及接显示器。供电芯片NCP81012B,没找到任何资料。图纸是有的。

网友:
嗯,南桥可能 真的挂掉了

网友:
在我的反复测试之下,现在CPU核心出来了,集显电压出不来,电流1A上下,上不上内存一样,我怀疑CPU问题。

网友:
可能是南桥的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