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G32开机电流1.6A后,掉电,掉电后还能再次触发。哪位大师修到过,帮忙指点一下

楼主(2014-08-20):
惠普G32开机电流1.6A左右,一会儿掉电到待机电流0.018,掉电后还能再次触发,触发后再次掉电,如此循环故障。请问哪位师傅有修到多,帮忙指点一下

网友:
1.6A电流应该亮机了,
你可以先看看保险是否有损坏

网友:
是不是显卡虚焊了,220加焊一把看看。

网友:
烧鸡大法,看看是什么地方短路了

网友:
干显卡,重点搞显卡

网友:
你那些CPU 内存有排除吗?  这种有可能开机信号被拉低也会这样

网友:
是不是显卡缺供电啊

网友:
楼主修好请告知哪裡故障,小弟有一台ACER AS4937的机子,开机电流到1.3左右,也是会掉电到待机电流0.01,掉电后还能再次触发,触发后再次掉电,如此循环故障。修了好久, 都没思绪了 ,现在朝显卡或是二级电压不稳查找。

网友:
跟你这一样··

网友:
求解  我的是重置完显卡这样的  ·

网友:
是不是显卡了

网友(2014-09-25):
我也遇到一样的故障!正在找问题

网友:
楼主   修好了吗   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   求解啊

网友:
是不是装内存掉电了,不装内存看下会不会掉电

网友:
我的是上到1.3电流 然后就不动了感觉没过显卡。。。显卡是刚换的新的  头大 ! 楼主修好了说下 。让我参考参考

网友:
来学学学学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