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RSMRST#代表什么

楼主(2014-08-20):
机器型号:联想Y470
版号:LA-6884P
现象:按下开关,开关灯亮,电流上到0.02 过几秒掉电,可反复加电
  根据经验,应该是待机3.3V 5V 的二级转换电压没有,拆机测量U46 U47 的123脚没电压
查图
+3VS +5VS由SUSP控制,当SUSP为低电平时,U46 U47的G极才能由+vsb上拉导通产生+3VS +5VS
经测量,+VSB  12V   SUSP 2.6V   Q99和Q100导通,拉低 U46 U47 的G 极,使其截止。

查图 SUSP 由CMOS电池上拉,要使SUSP为低电平,SUSP#必须为高电平。
查图
SUSP#由EC输出,当EC收到PCH发出的SLP_S*#后才会输出低电平的SUSP#查EC 待机供电,时钟,复位,BIOS,LID信号,PWRBTN#,RSMRST#都正常.难道是PCH坏啦。
以前我一直都认为只要有RSMRST#,PCH 的11个待机条件都正常。VCCRTC ,RTCRST,SRTCRST,INTVRMEN.....
可我怕麻烦,不想做桥。犹豫好久,还是先测PCH的待机条件吧。

点位图,经测量CLRP3  2.6V
CLRP2  0.1V 不对啊,这两个电压应该一样啊。拆下R103测量 20K 正常啊。难道真是PCH坏啦。
量一下CLRP2对地不短路啊。电容C183拆掉试试。再量CLRP2 2.8V .电容坏啦.。加电机器亮啦。高兴啊。。。。

一点浅见,大师们指点指点!!!!

问题:RSMRST#有3.3V,PCH的11个待机,有那几个应该有啊?
联想 y470 独显 i5 la-6884pLENOVO

网友A:
rsmrst#是11个条件之一。
它有。只能说明有这1个条件,最多可以说VCCSUS3_3也有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rsmrst#是11个条件之一。
它有。只能说明有这1个条件,最多可以说VCCSUS3_3也有。。

谢谢月饼老师,我钻牛角尖里啦

网友B:
我上次 修G460就卡在这里了
怎么都不出SUSP#  换了PCH  EC  bios都不行
原来是桥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上次 修G460就卡在这里了
怎么都不出SUSP#  换了PCH  EC  bios都不行
原来是桥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

月饼老师讲过,都被我们又还给他啦。一定要多看仔细视频啊
我们共同学习

网友:
看来时序不能死记1234....

网友:
有实物图片,上传不了

网友:
学习能人经验,提高自身水平....

网友:
说了这么多还是路过的人讲得明白

网友:
理论还得实际检验

网友:
差点要枉杀“好人”了。如果做了南桥后面的故事是  ;  我&**&*&     点根烟...........再换“”“我&*&*&*&*

网友:
PT到南桥有了 S*电压就应该有 没有就是桥有问题 有了就是EC那块或者EC对应的BIOS吧

网友:
经验和时序都是好的,但是楼主你的语文表达能力实在不敢恭维,结合图纸研究半天才看懂

网友:
哪11个啊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可以说明EC的条件基本正常。

网友:
这问题修的有点深了,能修好说明底子很厚啊

网友:
今天碰到一例,我果断的换南桥了。

网友:
换桥之前,查查时序,有时会有惊喜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