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3和I5的平台花屏缺色偏色灰屏不用再烦恼啦,测试利器诞生了,

楼主(2014-08-20):
最近修了好几台I3和I5的HM65 HM67  HM55  等等带独显花屏的机器,借助我的利器被我秒杀了,打LVDS阻值利器,只要拆下屏,把屏线插上,一分钟时间判断是PCH问题,不用点位图,不用图纸秒杀花屏,黑屏无显示灰屏机器,上图,插上屏线后测试RXX8个测试点的对地电阻,正常范围在500到800左右,开路或者短路排除屏线外一般都是PCH损坏引起,这利器是从SAMSUNG LTN141AT07的碎屏上面剪下来的。。。。。。 觉得好用记得加点小分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剪个试下 。。。。

网友A:
我想说楼主你是奇葩,你自己知道吗?我只能说你这个几乎没什么用,我要呵呵了!

网友B:
我承认是被楼主标题吸引的,然后就呵呵

网友:
没试过,有机会试试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我想说楼主你是奇葩,你自己知道吗?我只能说你这个几乎没什么用,我要呵呵了!

我只能对你说:你真的是个小小白,与你没有办法交流,问问饼哥去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承认是被楼主标题吸引的,然后就呵呵

现在新款的机器的LVDS是挂在PCH上面的,兄弟别笑啦,改天碰到修到花屏偏色的机器你就明白了,不要否定我的成果,我是经过验证才发的,。。。

网友:
改天碰见花屏的试试楼主的办法。

网友:
这是个办法,谁会没事来论坛发帖?

要感谢分享经验的人,而不是冷嘲热讽!

就算人家发帖有错误的地方,你觉得你技术牛经验足 你发现了问题可以纠正下,也可以发表下你的经验总结,总比那些自大的人不分享经验要好的多。

网友:
没图可以用下

网友:
不错,就是液晶屏打阻值卡。

网友:
这样也行吗!

网友:
直接测试屏线接口不行么???不过有这个测量更方便吧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只能对你说:你真的是个小小白,与你没有办法交流,问问饼哥去。。。

真是没见过这么自以为是的家伙,呵呵!你知道你这个方法是干什么的吗?无非就是省去了找图纸去测试LVDS接口的串行信号而已,仅此而已,自然这个是稍微有一点点一点点方便而已,为什么只是一点点呢?因为既然是花屏那肯定是要全部拆机器的,那也不在乎一点点时间找图纸测测了,而且你这个还要拆屏测,当然如果是屏坏了那自然就更省事了!哈哈!所以你觉得你这个是能修花屏的神奇,我只能呵呵了,可见你以前没发现这个东西之前搞不好还不知道要测接口,哈哈 ,笑死我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只能对你说:你真的是个小小白,与你没有办法交流,问问饼哥去。。。

真搞笑,还串行LVDS信号,我看你是白在迅维呆了,把迅维的脸都给丢光了。。。

网友:
是不是直接测接口更方便些?

网友:
貌似实用性不是特别大吧,况且你的图片有点模糊,没看出个所以然来

网友:
是的,我也修到过花屏的机器加焊PCH好的,后来查了下,LVDS信号挂到了PCH上

网友:
直接主板上面测行不行的啊

网友:
真的没看明白,楼主这是在碎屏上剪下来的什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