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K52J 电池可以开机。适配器不开机

楼主(2014-08-20):
  找大家帮忙分析分析。K52J  用电池正常开机。正常开机后插上电源屏变暗。适配器开不了。放电或不上BIOS电池不上又可以开。有点像保护了。但开机也会是暗屏。测屏上信号正常。但屏升压电路没升压。屏是好的。换屏也一样。 把可调电源调到18V以下开机就正常不会暗屏。但就会充不了电。怀疑充放电路有问题。请大家给点意见

  量了下充电芯片。1.2.3.脚19V  4 ACIN 1.3V    5 ACOK 0.7V      24  19V         21VREF  0V   插上电池可以正常充电。插上电池VREF 5V

网友:
电池充放电芯片有问题,适配器电压检测。

网友A:
你都说没升压  先看为啥不升压

网友:
隔离电路问题

网友:
查下保护隔离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都说没升压  先看为啥不升压

就是有点想不通。供电。开启 亮度调节都有。屏也是好的。

网友:
保护隔离的问题大呀,重点查一下

网友C:
隔离电路的问题。。。重点查

网友:
BIOS问题吧

网友:
先刷几个BIOSS  不行  查充电芯片

网友:
最先刷的BIOS.刷完一样。

网友:
交换板子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隔离电路的问题。。。重点查

机子没有图纸不太好查

网友D:
适配器开不了,单插适配器时量公共点有电压没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适配器开不了,单插适配器时量公共点有电压没?

不上BIOS电池。单插适配器也能开机。不过是暗屏  上BIOS电池会不触发。但公共点。待机电压正常

网友(2016-07-28):
acok 明显不正常吗 应该3.3v啊

网友:
我这块板电池可开机,LID#输出3.3,上适配器0.8,没图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就是有点想不通。供电。开启 亮度调节都有。屏也是好的。

感觉是隔保没过 你测的供电 多半是MOS管 体二级管漏的电过去  虽然有19V  但是电流不够  申不了压 ,,认为还是没过隔保  ,  我的隔保电路也研究得比较差 。 楼主有结果了  望回复

网友:
还有 你的ACIN 适配器检测信号  应该是3.3V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