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维修工控机

楼主(2014-08-20):
客户拿了5块工控机主板来 说修一下  一看只有工控主板和底板其他什么也没有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  线也不会插  求解

网友:
一般是应该把板子再装回去,连线检查,呵呵,如果是软件问题那就只有让厂家来人了

网友A:
主要是你接触少,根本对工控的体系不了解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主要是你接触少,根本对工控的体系不了解

是啊   我是第一次维修工控机主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