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长城LE19C3接VGA信号无信号修复!附读出的MCU程序!

楼主(2014-08-20):
昨天接到一台长城LE19C3接VGA信号无信号,测VGA口红绿蓝对地阻值82(二极管档),行场对地阻值一个是300多,一个是400多!
一开始马虎了以为正常呢!刷了个程序,没管用和原来一样!又开始研究行场对地阻值,发现电路上行场都连了一个黑色的像电感似的原件!
板子上标的是EPxxx,以前还真没在意这样的件,拆下来一量一个400多,一个1000多,我又在附近找到一个标着EP的用表测没有数值!
这时再测VGA行场对地阻值都600多了!装回去再接信号哈哈好了!
以前有个朋友也是接信号不显,我告诉他测红绿蓝行场阻值,他就很坚定的说找到一个小电阻对地短路了!换了一个内存上的电阻好了!
我还跟人家说呢,电阻怎么会烧短路呢?这回我也见到这样的件了,应该类似电容!哪位大侠知道这是什么元件呀??
我就把那两个拆掉了,什么也没上!现在测试中!顺便把读出的MCU程序上传给大家分享!感觉有点营养的朋友给哥们加点分,不扣你分的!

长城LE19C3 M99 读出版号ILIF-072 1 REV:A主芯片NT68625MFG-128.rar

之前就测试过好用的!

网友:
不错嘛学习一下。。。这都是经验呀!!积累一下

网友A:
现在像修的少了。大部分都换,没技术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像修的少了。大部分都换,没技术学习

可不咋地,现在多数人都会叫客户等两天换驱动板,时间长成本高,再说换整块板感觉离维修有点远了!
我就喜欢修好,会有成就感的!

网友:
rgb
阻值不正常引起的

网友:
如果能修好,最好是修好

网友:
是啊,红绿蓝阻值都是80多,行场对地一个是300多,一个是400多,拆掉那两个东东对地阻值就都变600多了!没断路就差200多!

网友B:
一般我都不喜欢换版。这样的维修没意思。要有不断尝试,研究的心。人才会充实。才会进步。
之前来了3台AOC的。全部接VGA不显示。弄了一天。各种阻值都正常。刷了muc也一样。
但是还是不死心去换驱动板。到最后就一直在研究按键。原来按键能调VGA跟DVI模式。最后。
果断解决了。又学到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去耦电容吧,搞干扰用的。电阻一般值会变大。

网友:
路过挣点大米

网友:
能修当然是修好为上。

网友C:
这都被你抓到啊  上次我的惠普不行 tb买了个驱动板整上完事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都被你抓到啊  上次我的惠普不行 tb买了个驱动板整上完事了!

有时间把你换下来的驱动板找出来,修修,说不定什么时候用的上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般我都不喜欢换版。这样的维修没意思。要有不断尝试,研究的心。人才会充实。才会进步。
之前来了3台AOC ...

我也是不愿意换,那就不叫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