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ep43t-ud3l 反复重启 不跑马

楼主(2014-08-20):
ga-ep43t-ud3l 那过来就是风扇转几圈又停 转几圈又停 我修了差不多10几块一样的问题 没修好过 不关bios事  刷过N次 不关南桥事  不关IO事 全部换过   问题在CPU 供电部分  但是把CPU供电IC换了也不行 就是用疯抢在附近吹吹可以显示了 但是隔了一天又不行了 我草啊  修了10几块一样的问题 因为找不到原因 没办法下手了 一肚子火

网友:
换个电源试试

网友:
这板子COU供电的上管容易出问题,换了就好

网友:
你最后是换什么换好的?有外观吗?我也遇到好多啊。。。还没修好过,唉~

网友:
别是开机按键的问题

网友:
查外围,com 芯片,鼠标键盘什么的

网友:
芯片工作条件正常不?

网友:
换了CD或者P4 PD的CPU会跑码正常,上45纳米不行,技嘉的通病。

网友:
看看CPU供电IC附近电容有漏电的没有

网友:
先检查有无腐蚀,掉件的,最容易引起这种故障的,我就遇到好几块。

网友:
CPU供电场效应管的问题,管子不稳定。全部更换。

网友:
风扇一转一停
然后再转再停你看下有没有跑码 不过内存也会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