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讨论下双显卡笔记本拆掉独显能不能显示的问题

楼主(2014-08-20):
今天听同事说独显不亮把独显拆掉,用集显可以显示的,,我个人觉得没那么简单,应该不会像台式机那样的吧,看了很多资料说是可以但是要改电路和刷bios,有没有知道的,都来讨论下

网友:
没那么简单吧

网友A:
有好多机器可以的  比如Y460 Y400之类的

网友B:
AMD的有的也能亮机,比如说,LA-8831P

网友C:
个人觉得要看主板当时设计的线路

网友D:
拆掉、改下线路就行了

网友E:
现在大部分机器都可以

网友F:
没试过,应该没那么简单

网友:
我觉得也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好多机器可以的  比如Y460 Y400之类的

可以吗,你有试过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AMD的有的也能亮机,比如说,LA-8831P

真能亮呀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个人觉得要看主板当时设计的线路

哦哦,应该是吧,可是不能亮该怎么改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拆掉、改下线路就行了

怎么改店路呀,能不能说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现在大部分机器都可以

反正我是没遇到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没试过,应该没那么简单

我也觉得没那么简单,如果可以那都设计成华硕那种可以插拔的多方便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