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2A-VM接上220V CPU风扇转,不显示。

楼主(2014-08-20):
些板接上220V,CPU风扇转,但没显示,按开关后可以显示,进系统正常使用。但关机后风扇还是到转。换过IO,IT8282M还是一样。求维修思路

网友:
直接改常转,不用那么烦

网友:
刷一下BIOS试一下

网友:
刷BIOS吧我遇到过

网友:
有可能桥坏了,我遇到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