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L510不人网卡

楼主(2014-08-20):
SL510不人网卡,开机可以网卡启动,但是进入系统就认不到网卡,系统也重装过了,请问那位大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?

网友:
22脚信号切断

网友:
论坛有好多案例,可以用胶带搞定

网友:
进系统测条件

网友A:
现在很多系统不是要插网线才会显示网卡图标吗

网友:
这网卡很容易坏,很垃圾的 网卡

网友:
进bios还原出产设置试试呗。

网友:
换个USB的试试,不然的话刷个BIOS试试呢

网友:
切断22脚没用啊!大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很多系统不是要插网线才会显示网卡图标吗

这种情况不存在,我有同样的机器,另外一台就正常

网友:
BIOS 刷过了,每个信号点都正常,所以才郁闷啊

网友:
这个网卡确实垃圾。换个试试,又要不了多少时间

网友:
不行内置个usb网卡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