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70 有背光,外接也不显示!

楼主(2014-08-20):
接到一台G470机器 有背光 ,无图像显示,外接也没有显示。内存有持续波形,现在的这种二代机器双显卡的电流的跳变有点看不懂,到显卡部分的跳变没以前的那种老架构的明显,这机器背光和LCDVDD电压的控制到底是显卡 还是PCH控制的啊。这机器没点位图,PCB上又没有电容电阻的标示,根本搞不清。只有硬来,刷BIOS 换显卡 无果

网友A:
建义换个PCH看看,,上次有修到过花屏,,是PCH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建义换个PCH看看,,上次有修到过花屏,,是PCH的问题

哦 也是独立的么 ,

网友:
有些机子,显卡取下来也能亮

网友:
PCH缺供电也是有可能的

网友B:
g470看下版号是rev1.0还是2.0的如果是2.0的板话可以试着断开独显供电  看下能不能正常显示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g470看下版号是rev1.0还是2.0的如果是2.0的板话可以试着断开独显供电  看下能不能正常显示

1.0的!啊 怎么搞

网友B:
手上有显卡换个试下   这种机子显卡坏的多  上次就修一个1.0的   大小写能控制  外接不显   屏供电 开启电压都没有  后来换显卡好的

网友C:
看图纸就知道它信号是从哪发出来的啊!

网友:
同类故障,求解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手上有显卡换个试下   这种机子显卡坏的多  上次就修一个1.0的   大小写能控制  外接不显   屏供电 开启电 ...

上面说了 显卡已经换了,我这个LEDVDD LCDVDD 都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图纸就知道它信号是从哪发出来的啊!

大哥 上面就是图纸 你看哪里来的 我看不出来!

网友:
换个cpu试试

网友:
换个显卡吧,这个你只能这样排除了。这个还纠结

网友:
测量一下几个信号的对地阻值还正常

网友:
二代U坏的多  换U先排除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屏线的问题

网友:
PCH出问题也会造成有背光不显示的

网友:
屏线、屏的问题排除了么?

网友:
G470可以硬屏蔽独显 只用集显也可以亮机 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