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显示器一闪一闪的

楼主(2014-08-20):
如题,主机一切正常,驱动都是好的,就是显示器一闪一闪的,挂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也是一闪一闪的,请大家指点下  哪有问题?

补充内容 (2014-8-21 11:51):
http   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NzU5MTE0NDMy.html
视频,没有权限发链接,所以只能这样发了

网友:
屏线  显示器驱动板  屏都有可能的

网友:
把按键板拆掉试试呢!

网友:
据经验可能是电源板故障或者是按键轻微短路

网友:
VGA线换掉,出现轻微闪烁是VGA线的问题,或是调分辨率,上到70或75hz就OK

网友A:
上个图,你描述的不准确,是怎么闪的

网友:
怎么个闪法?描述不够清楚,不好判断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个图,你描述的不准确,是怎么闪的

图看不来,视频不好传

网友:
灯管老化也这样

网友B:
看亮度闪不,闪的话是高压或灯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亮度闪不,闪的话是高压或灯管

帮我看看   http     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NzU5MTE0NDMy.html   没有权限发链接  只能这样了

网友:
先软后硬  你先一个一个的排除下嘛  屏,高压板,驱动版确定是OK的?

网友:
什么机器,什么型号这些楼主都没说,最好拍图上来

网友:
可能是电源板故障或者是按键轻微短路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一台,来时电容鼓包,换了后中间位置不停的闪,四周不闪,换成白色底面能看见AOC几个字,现在所有电容全换了,包括驱动板的,还有大电容,灯管也全换了,换一套通用版问题依旧。图中画圈部分

网友:
要是背光闪的话  并且指示灯也跟着闪   按键板可能性大

网友:
上个图 哪怕是显示器的样子也行啊  这怎么帮你啊

网友:
屏坏了吧?灰色的

网友:
屏发白啊,是不是驱动的 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