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780T-D3L主板

楼主(2014-08-20):
遇到一块技嘉GA-780T-D3L的主板,故障现象是,正常关机后,主板自动又开机.使用一切都正常,换过电源也无济于事,请问有遇到过此问题的,给点儿见意,不胜感激!

网友:
先刷BIOS,再检测IO工作条件,再去掉网卡芯片。

网友:
这个情况果断刷BIOS啊

网友:
BIOS内电源设置选项全部关闭试下,不行刷BIOS

网友:
直接把io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