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20 时开时不开 换d95280 无果

楼主(2014-08-20):
前几天接到台e420  不触发,看到这机器都知道,一般都是待机芯片的问题,  换掉后可以开机了,过段时间又不开了, 测量 没开机就有3v5v待机电压,  有人说是开机后才有的 , 查图纸测得rsmrst 无电压,为ec拉低的.换ec 还是不行 3v5v芯片换了3个了确定换的是好的,  现在无思路求解决  对了bios 刷过了 ,不触发时电源灯不亮,有时亮的时候待机大一点  待机芯片发烫

网友A:
应该还是D95280  的问题,这芯片很多是坏的

网友B:
这芯片有好多是翻新的

网友:
开不了机的时候,有没有3V5V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还是D95280  的问题,这芯片很多是坏的

订芯片都是订那家的   而且怕是芯片问题 还特地在朋友那订了两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芯片有好多是翻新的

订芯片都是订那家的   而且怕是芯片问题 还特地在朋友那订了两个

网友:
我的问题和你的差不多啊,也没有搞定,我也换了几个待机,还是没有待机电压

网友:
这个芯片坏的是蛮多,新的都不能保证,你不能只在一家买,这机器不容易坏别的地方的

网友:
我觉得就是95280的问题,这个机器一般没有别的问题,要不你就用疯抢吹吹试试,如果吹好的话 就是电容漏电

网友:
我的和你一样   但是就是放哈点就好   客服拿回家又不行

网友:
不开机时查一下待机电话路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吗   修好分享一下

网友:
d在换一个吧,最好是料板上的,这芯片太多假的,还贵 的要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