盈通H61主板雷击维修

楼主(2014-08-20):
故障:通电无反应
检查:电源坏,换四个整流二极管,一个保险管,一个热敏电阻,电源修好了。
         开机后无显示,电脑反复重启,风扇转一下停了, 然后又转一下停了,如此反复。。。。,主板坏了。
维修主板过程:目视主板,看到网卡接口处线补打断, 测量网卡芯片周围电容短路,网卡坏了,拆掉芯片,再试故障依旧。
开机后反复重启,可以依次测量各处电压,发现桥 供电没有。 芯片为UP0109P,查PDF,网上没有。这板内存供电也是用同一型号芯片,那就测量芯片各脚电压,测得内存芯片各脚电压为:5678相连5V,1脚1.6V,2脚接地,3脚0.79V,4脚0.78V.看得出3脚4脚电压相等,而且是1脚电压的一半。对比桥供电芯片各脚电压:5678为5V,1脚电压3.3,2脚接地,3脚1.8,4脚0.依此判断这芯片可能坏了,在线测量4脚没短路。在料板上找了N久也没找到这个芯片,看来要找代用的芯片了, (TB费用太高而且费时间)百度也没找到可替换型号。在梅捷主板上找到个UP7711,查PDF,脚位相同,换上芯片,亮机,加个网卡,试机OK.
元件号为UP901. 主板型号是YESTON H61C V2.1

网友A:
雷劈的大部分都是网卡坏,其他坏的真不多,楼主遇到了,那个代换的芯片是不是,针脚一样,都能换呀?

网友:
牛 ,不过现在产生供电的芯片是5678为供电的么?

网友:
雷劈的大部分都是网卡坏,其他坏的真不多

网友B:
雷击的主板大多是网卡坏,还有电源坏。脚位相同功能一样代换成功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雷劈的大部分都是网卡坏,其他坏的真不多,楼主遇到了,那个代换的芯片是不是,针脚一样,都能换呀?

雷击主板一般为橙色3.3V对地短路故障多。

网友:
雷劈得那么真啊 这板没残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雷击的主板大多是网卡坏,还有电源坏。脚位相同功能一样代换成功了。

这里4脚可能是芯片驱动电压引脚。

网友C:
pci-e的网卡贵吗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pci-e的网卡贵吗?

块人民币,不贵的

网友:
现在下雨打雷的多了  网卡坏的也多了 路由 猫 什么的

网友:
天天打雷,是维修人员的福音啊

网友:
学习了,打雷吧!呵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块人民币,不贵的

这么便宜,什么牌子的。我上次问的批发价最低要35元。PCI-E网卡。

H55

网友:
打雷  很容易就把声卡也带走了

网友:
PCI-E网卡多少钱啊,

网友:
好曲折的维修啊

网友:
还好楼主细心,查到问题了,要不然我们遇到多半搞不定

网友:
有的pci网卡 15 就可以拿的到了。。

网友:
我遇到的雷击,大多数是网卡芯片和声卡芯片挂了,一换即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