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优雅A460P-I7G无待机维修思路

楼主(2014-08-20):
一台神舟优雅A460P-I7G 刚来可以开机,一没电 在插上适配器又开不了机,接上电源待机000。根据客户说 有时候可以开有时候开不了 !请求修过这样问题的大师们出来都说说  谢谢!
板号SWH   DASWHMB18F0    REV:F 8

网友:
查查保护隔离看看看

网友:
提供信息太少,没法帮你

网友A:
先查公共点看是否有电压

网友:
公共点4.5V   我现在想要这个板的图纸和点图 那位师傅有 给小弟传一份

网友:
没图不好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查公共点看是否有电压

公共点4.5V

网友:
公共点电压偏低可以测量下对地阻值情况,阻值如果异常的话,可以接上可调电源烧机解决故障。

网友:
上个图纸看看啊

网友:
公共点短路,修短路,不短就修保护隔离

网友:
尽量把图纸找到,没有图纸,那是睁眼瞎

网友:
VIN电压低了,应该19V的。

网友:
什么数据 都没有 怎么帮你啊

网友:
我的能开机,没有集显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