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显示黑屏马上又正常

楼主(2014-08-20):
这几天遇到几个显示器故障都差不多,黑屏但马上就正常,有个频率高,一般这类故障不好处理故障不明显,出现这种故障要准确断定故障是那一块,我个人有个方法,看下面的指示灯,黑屏一瞬间指示灯也有变化,一般高压或灯管,指示灯灭了就可能电源,指示灯还是绿的没有变化一般是驱动板的问题,用通用的驱动板换了就好了,还有·一点就是这类驱动板问题的显示器,一般驱动板的供电都是12V大多数,不是全部。

网友:
只能排除法,,没明显故障现象,谁也不敢说什么毛病

网友:
谢谢支持,下次再来

网友:
这样的经验值得学习

网友:
一般我们要跟客户讲查到问题才能报价,不然不好报的价的

网友:
先测下灯管 是不是虚焊,不过觉得大部分还是高压包的问题多点驱动板问题几乎很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测下灯管 是不是虚焊,不过觉得大部分还是高压包的问题多点驱动板问题几乎很小

网友:
先测下灯管 是不是虚焊,不过觉得大部分还是高压包的问题多点驱动板问题几乎很小
这点我说明一下,高压我换通用的试过,灯管也是一个一个单独测5分钟不掉电的,因为这样的故障已经遇到几个显示器,换通用驱动板,就好了,而且我这里修的显示器这种故障至少测机8个小时以上没有闪一下或黑一下有好了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