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戴尔N5010八声报警

楼主(2014-08-20):
昨天来一台戴尔N5010八声报警  一般来说大家都觉得应该是屏线 外接也正常显示   我也一样拆机 拆屏 各种插拔洗接口 换屏 换线无果  加焊显卡OK  所以八声报警不一定是屏线

网友:
八显七北。  不过楼主单纯的加焊 可能要返修哦!

网友:
2楼的朋友,那要怎么弄才不会返修,或者用得更长点

网友:
这机器散热太差 直接换0752001吧 假焊会返修的

网友:
八声是检测不到屏幕,还是检测不到显卡啊??

网友:
一半就加焊一次返修就换

网友:
通常没屏线在手,都是先加焊试试的。

网友:
8声就是显卡到屏 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