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开机CPU动一下就停了

楼主(2014-08-20):
开机CPU动一下就停了,电源和显卡转几秒停下然后CPU风扇又动一下停了接着电源和显卡转几秒停下。
(反复这样)
主板拆下来单独点还是不行,
开始主板清洗、换内存、换CPU、换电源,主板放电还是不行。
拔下CPU供电接头,电源、CPU、显卡风扇正常转动。(接上CPU供电还是不行)
是不是CPU供电接口坏了,还是主板哪里出问题了。
求老师们解答

网友:
主板查一下有没有哪短路

网友:
cpu供电这块有短路

网友:
不接cpu供电停不

网友:
场管短路,更换场管,如果更换后还是短路,难救.......

如果更换后,好了...好就是你的运气了......

网友:
CPU供电断路。先查MOS管如断路上管下管一起换。换MOS管还短路。那只有换供电IC了。

网友:
   如果插CPU供电转一下就停又转一下就停的话应该不是短路,短路应该是转一下后就没反应的,拔掉CPU供电就不会停也不一定是CPU供电电路的问题

网友:
cpu供电短路,换mos管

网友:
12V可能短路,打G极对f地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