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1000 3V5V待机3秒后自动消失!

楼主(2014-08-20):
HP1000 板号 6050a2493101-mb-a02 ,插上电瞬间有3V5V待机电压正常输出,电流0.01A,但3秒后EN变为0V,待机电压消失。如何查问题?

网友:
被拉低了。。。找下源头

网友:
换IO看行不行

网友A:
楼主搞好了没,手头上有台一样故障的机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搞好了没,手头上有台一样故障的机器

这是正常的,找其它问题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是正常的,找其它问题

谢谢!我以为保护了。你的是怎么修好的?能分享一下吗。

网友:
你测一下电感,瞬间触发以后,哪些没有点,按照时序来修就行了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!我以为保护了。你的是怎么修好的?能分享一下吗。

时间太久机子太多记不清了,好像是换了EC

网友:
正常现象,直接触发就👌了。

网友:
我倒是觉得CPU供电爱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