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505 黑屏!

楼主(2014-08-20):
      顾客送修 LA-9911P REV 1.0主板,开机 黑屏,开始系统坏的,由于系统坏的, logo 一闪而过, 未拆机前,外接不显示。 拆机后 拔掉 屏线之后单独外接就显示了。 屏线打了下 无问题。把屏放在其他电脑上面点了一下无问题, 查看图纸 发现LVDS 信号都是从 APU出来的。 打接口 都为低电平,应该有高电平才对。。 开始 昏头昏脑的 去干显卡去了, 偶后 重新加焊APU 修复正常。

网友:
这种显卡都比较容易坏,我遇到这种问题直接叫客人换显卡了没,如果是修就不太稳定了,见意换显卡好一点

网友:
事事多变,显示信号转换管子坏了

网友:
是暗屏吧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