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428有时候显示有时候不显示,有时候掉

楼主(2014-08-20):
三星R428有时候显示有时候不显示,有时候掉怎么修啊,我来学修电脑还没有多久没有太懂的地方,各位快点帮帮忙啊,电压全部都有了,写BIOS一样不行,怎么修啊,各位我没有什么分下载,请各位麻烦给小弟加点分下载一份图纸来看看也换啊。

网友:
怎么修啊,只能够在迅维网求助了

网友A:
CPU滤波电容不良引起的,,更换NEC电容就OK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CPU滤波电容不良引起的,,更换NEC电容就OK。。。

就是cpu后面那个黑黑的芯片吗,拆了装什么来代替啊,兄弟请你帮帮忙啊

网友:
拆了换6个330电容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就是cpu后面那个黑黑的芯片吗,拆了装什么来代替啊,兄弟请你帮帮忙啊

谢谢师傅啊,我现在马上去修,

网友C:
装四个330的电容上去就OK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装四个330的电容上去就OK

谢谢你们教我,刚刚那个师傅教我,我按他的方法去修,后来换了,真的好感谢你们啊

网友:
修好了没有,这个是通病的。

网友:
上次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没处理。
不想折腾

网友:
通病吧呢 ,,

网友:
我有一个 换了电容好了 第2天有不行了 要放电或从新换电容才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滤波电容不良引起的,,更换NEC电容就OK。。。

就是cpu后面那个电容吗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装四个330的电容上去就OK

那个芯片用BGA来拆吗??还是?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 小白啊 、、、、、厉害

厉害吗  如果我厉害我就不会请教你们兄弟了

网友:
NEC  换掉就好了

网友:
NEC电容 先换了

网友:
谢谢兄弟们教我  感激不尽啊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,第一次修是这样

网友:
先把外面的塑料外壳去掉,在用镊子慢慢小心的推起来,刮平,在上2个 470UF的电容OK,4个330也可以

网友:
这是通病来的嘛

网友:
CPU滤波电容不良引起的

网友:
我是混分来的

网友E:
先在论坛找找有没有通病之类的,然后再测电感,测阻值,查查有什么小部件损坏的

网友F:
小小白啊,查找一个贴子,就知道原因了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先在论坛找找有没有通病之类的,然后再测电感,测阻值,查查有什么小部件损坏的

到底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小小白啊,查找一个贴子,就知道原因了。。

你能不能告诉我是哪里问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