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505 开机报警 滴滴2声

楼主(2014-08-20):
联想一体机B505!开机报警滴滴2声,这显卡是插在主板上的。看了论坛说刷bios好的!我也刷了几个还是i一样,加焊了显卡,有谁大神遇到过啊、

网友:
一般都是显卡有问题了,加焊显卡看看行不行

网友:
这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呀。

网友A:
从新植下球试试 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从新植下球试试 了

刚测了显卡电压只有0.28 ,正在查!主要显卡是插在主板上的
不好测。唉

网友:
焊线测,电压太低了,修它。

网友:
看样子是显卡的可能性大了

网友:
滴滴两声 是不是说明已经亮了

网友:
我有同款,同现象,正准备干显卡。

网友:
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有北桥吗,加焊下试试

网友:
先刷BIOS啊 再去干其他的

网友:
加焊不行,换一个呢,试试

网友:
联想一体机 你加焊一下南桥试试

网友:
谢谢大家。问题解决了,高压版的问题

网友:
高压版问题?是换了还是?

网友B:
高压板出问题会这样吗?

网友:
一个高压板的问题被这么多人说成显卡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高压板出问题会这样吗?

嗯。我当时也没考虑这个问题!正好来了一台差不多的,装上去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