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2N8-VMX主板,CPU无供电???

楼主(2014-08-20):
华硕M2N8-VMX主板,CPU无供电???
前提下主板是好的,但RT9246周围的贴片都是腐蚀的.可以正常点亮.................
后来用了一段时间主板坏了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检测,发现CPU没有供电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电源芯片:RT9246 + RT9603
上图.....大家帮忙看一下......看看是不是电源IC坏了.....RT9246是否坏了??????

网友A:
查下芯片本身工作条件先。

网友:
IC的线路有腐蚀地方清理干净,测量IC的工作条件

网友B:
图和电压都在了,帮忙看下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图和电压都在了,帮忙看下。。。。。。。

VID0—4,有没有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VID0—4,有没有电压

28脚应该接5v电压

网友B:
28脚就该是5V。。。。。。。。但是我量了一下,是1.2V。有点不对路。。。。后来我直飞5V,也没有反应。。。

网友:
28脚应该接5v电压

网友:
拆下了COM芯片,也没有用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VID0—4,有没有电压

VID1------4脚。。。。。有1.8V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换个芯片不就知道了

网友:
问题就是没有现成的芯片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VID1------4脚。。。。。有1.8V。。。。。

上下场管、打阻值,看有没有坏。芯片对地打阻值,看有没有短路。

网友B:
上下场管、打阻值,看有没有坏。芯片对地打阻值,看有没有短路。

MOS管没事....芯片不知道.....可不可以肯定的告诉我,   28脚的电压是多少呢?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下芯片本身工作条件先。

帅哥,你无处不在呀!查下供电VID,en,电压是否正常!刷刷那些电阻,用风枪烤烤!估计能好!

网友:
VID没量,有高低电平,干芯片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MOS管没事....芯片不知道.....可不可以肯定的告诉我,   28脚的电压是多少呢?????

5v或者12V,先用刷子,把腐蚀搞好了!用刷子刷下,刷完了!再用疯抢焊膏涂上点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28脚就该是5V。。。。。。。。但是我量了一下,是1.2V。有点不对路。。。。后来我直飞5V,也没有反应。。 ...

这里28脚为1.2V一般可以断电打下此引脚的对地阻值情况,如果阻值正常 的话,可以排除芯片本身的问题,查下此引脚外围相连元器件有没短路损坏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MOS管没事....芯片不知道.....可不可以肯定的告诉我,   28脚的电压是多少呢?????

一般是5V或12V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是5V或12V。

多谢你,我把RT9246焊下,量了28脚,是0V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再焊上去又是1.2V......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5v或者12V,先用刷子,把腐蚀搞好了!用刷子刷下,刷完了!再用疯抢焊膏涂上点!

搞腐蚀头就大了,因为RT9246周围的贴全部都腐蚀了...................工夫挺大的啊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多谢你,我把RT9246焊下,量了28脚,是0V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再焊上去又是1.2V.......

RT9246焊下,量了28脚,是0V,是不正常的,可以量下焊盘与主板5V电压测试点是否相通,再焊上去又是1.2V.,说明芯片本身存在短路故障,可以更换试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搞腐蚀头就大了,因为RT9246周围的贴全部都腐蚀了...................工夫挺大的啊.........

RT9246周围的腐蚀的元器件一般可以用先用洗板水清洗处理,然后测试阻值进行更换上电测试故障。

网友:
难修就换吧 一块主板不值钱

网友B:
当我准备放弃的时候又有新的发现,,,,,,28脚一路线,,,连接一个4R3,不知道还是403.的电阻....再接5V.....
我把4R3   还是403     去掉.直接........
哈哈...有起色了........................现在跑F0.....3秒后....就断电......又可以触发.....又断电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当我准备放弃的时候又有新的发现,,,,,,28脚一路线,,,连接一个4R3,不知道还是403.的电阻....再接5V.....
我 ...

触发掉电可以查下各单元电路的主供电电压情况,这里最好测量下电阻的阻值情况,28脚应该连接的是4R3电阻,相当于4.3欧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