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湖告急

楼主(2014-08-20):
   今天遇到一个组装台式机,做完系统连上无线,浏览器只能打开一下,看下边的流量显示都走不动,波动很小,刚开始怀疑无线网卡的事,换一个还是那样,怀疑路由器吧,可旁边的电脑用的也是无线都可以,接着又做了三遍不一样的XP系统还是如此!有点找不到北了?希望大神指教!

网友:
换一个别的版系统试试,以前我也试过出现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你说装个win7吗

网友:
旁边的电脑用的也是XP吗?感觉还像软件的事儿!

网友:
这个问题挺神奇的,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呢?没有驱动好,还有可能是硬件不怎么兼容。

网友:
应该是信号的问题,台式机似乎没有天线吧,而笔记本有,现在的台板都留的有无线口,

网友A:
新电脑啊?新电脑你不发回去啊?还自己动手,不怕不保修啊?换个纯净版试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新电脑啊?新电脑你不发回去啊?还自己动手,不怕不保修啊?换个纯净版试试

不是新电脑,是客户的!

网友:
不装路由器试试,宽带拨号试试

网友:
换个浏览器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是新电脑,是客户的!

应该还是系统的问题,一定要先软后硬

网友:
系统崩溃了还是浏览器崩溃了?

网友:
谁也线不到吧!最后是路由器的事,重设一下好了!

网友C:
有时候系统自带的IE就是超级慢,换个搜狗IE试试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时候系统自带的IE就是超级慢,换个搜狗IE试试呢

搜狗是快点,不过也是只能用两次,最后重设路由器好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