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修主板老手不要笑

楼主(2014-08-20):
第一次修主板,单位的。这是一个工作总结

二、主板维修:下面结合精英KM400-M3主板谈一下,维修体会。首先了解主板整体组成,该主板北桥采用VIAKM400芯片,南桥VIA 8237芯片,IO芯片IT8705F,时钟ICS950910AF,BIOS采用PLCC32脚封装,支持 462 AMD CPU,两条DDR内存插槽,1条AGP 8X插槽,3条PCI插槽,6条USB接口,双IDE接口,1条FDD接口,集成声卡网卡显卡,电源接口20脚+4脚结构,CPU采两相供电。
1、下面对主板开机电路做一下分析。

上图是该主板的开机电路,采用南桥开机,并且电路中串入了ATTP1芯片,来检测CPU的温度,及时关断主板供电并发出警报。开机时将开机针脚PWRSW电位拉低,经过电阻拉低南桥PWRPTN脚电位,南桥在供电和时钟正常情况下,发出开机信号,SUSB脚高电位,通过三极管使PSON产生低电位,进入ATTP1 3脚,经过ATTP1推动后从6脚输出,加到ATX POWER插座的14脚,使14脚低电位,ATX电源启动,输出各种电压给主板,完成上电开机工作。如果在工作时CPU温度过高ATTP1芯片4脚、5脚电位变化后,6脚输出高电位,ATX电源停止工作,1脚发出音频信号,推动主板蜂鸣器发出警报。
2、下面对主板供电电路做一下分析。①CPU供电:该主板CPU供电采用RT9241A主芯片和RT9602从芯片,双芯片驱动场效应管,降压电路,电源来自四针电源接口。原理如下图。RT9241A各脚功能,1脚至5脚CPU提供VID数字电压、6脚反馈、7脚取样、8脚比较电压、9脚12V取样保护、10脚软启动、11脚2路地、12脚1路地、13脚地、14脚CPU核心电压、15脚2路电流相位反馈、16脚2路驱动输出、17脚1路驱动输出、18脚1路电流相位反馈、19脚POERGOOD输出、20脚电源。RT9602各脚功能,1脚1路驱动输入、2脚2脚驱动输入、3脚芯片地、4脚1路下管驱动输出、5脚驱动电源、6脚驱动地、7脚2路下管驱动输出、8脚2路相位反馈、9脚2路上管驱动输出、10脚2路升压驱动电源、11脚1路升压驱动电源、12脚1路上管驱动输出、13脚1路相位反馈、14脚芯片电源。下面分析一下工作原理。电源建立后,RT9241A根据CPU提供VID数字信号和FB反馈电压,从16脚和17脚输出相差180度脉冲,驱动RT9602工作。RT9602 12脚、9脚输出相差180度脉冲,上管打开,然后7脚、4脚输出相差180度脉冲,下管打开,提供续流通路。最后经滤波后产生CPU稳定电压。

网友:
不错不错,很详细的

网友:
字太多看着太累。。。最好图文说明

网友:
上图是该主板的开机电路,采用南桥开机,并且电路中串入了ATTP1芯片,来检测CPU的温度,及时关断主板供电并发出警报。开机时将开机针脚PWRSW电位拉低,经过电阻拉低南桥PWRPTN脚电位,南桥在供电和时钟正常情况下,发出开机信号,SUSB脚高电位,通过三极管使PSON产生低电位,进入ATTP1 3脚,经过ATTP1推动后从6脚输出,加到ATX POWER插座的14脚,使14脚低电位,ATX电源启动,输出各种电压给主板,完成上电开机工作。如果在工作时CPU温度过高ATTP1芯片4脚、5脚电位变化后,6脚输出高电位,ATX电源停止工作,1脚发出音频信号,推动主板蜂鸣器发出警报。

网友:
直接看·不懂 最好带图

网友:
现在还能修的到。这样的板子吗。。

网友:
②内存供电。如下图。DDR内存采用2.5V供电,电源电经TL431稳压产生1.5V基准电压,经运算放大器推动场效应管产生2.5V电压,加到RT9173 1脚,3.3V加到567
   8脚,经反馈稳压后,产生2.5V DDRVTT电压,为内存供电。

网友:
3、下面介绍一下时钟电路。时钟芯片电路如上图。该主板采用ICS950910作为时钟芯片。采用3.3V2.5V供电,间接或直接产生33MHZ66MHAZ48MHZ等时钟,送往CPU、南北桥、PCI插槽、AGP插槽、内存、总线等设备,确保各设备正常工作。5脚、16脚、22脚、23脚、51脚、55脚接3.3V34脚、40脚、50脚接2.5V2脚、9脚、13脚、19脚、24脚、54脚、47脚、39脚、33脚接地。133MHZ时钟送往声卡、南桥基准时钟和南桥APIC中断时钟。3脚和4脚接14.318MHZ晶振。6脚模式选择。7通往北桥时钟。8脚通往AGP插槽时钟。10脚通往南桥PCI时钟。11脚通往I/OBIOSLPC总线时钟。12脚、14脚、15脚分别通往3PCI插槽时钟。17脚通往集成网卡PCI时钟。18脚通往1394接口时钟,该主板无1394芯片。20脚通往USB接口时钟。21脚通往I/O芯片时钟。26脚复位信号输入通往复位针脚和CPU供电芯片PG端。27脚和28脚是系统时钟和数据。29脚和30脚、35脚和36脚、41脚和42脚是差动时钟输出,送往内存1插槽。31脚和32脚、37脚和38脚、43脚和44脚是差动时钟输出,送往内存2插槽。45脚、46脚主时钟送往北桥。48脚、49脚北桥总线时钟差动方式送往北桥。52脚、53CPU时钟差动方式送往CPU插座。56脚时钟送往北桥集成显卡和CPU APIC中断时钟。时钟芯片正常时,通过示波器可看到各脚波形或者在其他芯片和插槽处检测到波形,说明时钟芯片工作基本正常。

网友:
4、下面介绍一下复位电路。复位分两种,一种通过电脑电源发出POWERGOOD信号,在电脑启动,各路电压正常后,500~1000MS后由8针脚产生高电位复位信号。一种通过机箱上RESET键强制产生复位信号,也就是大家所说的重启键。通过这两种复位,可以使电脑内部所有硬件资源强制复位,所有内存数据清零、硬盘磁头回零、时钟电路重新工作、PCI和AGP插槽设备重启、CPU缓存清零、南北桥复位、重新调用BIOS数据,完成POST自检。重新读取硬盘,载入操作系统。
下图是主板复位电路的局部。该复位电路由20针电源接口、主板复位针脚以及反相器
等构成。该机的RESET和POWERGOOD低电位信号,经过两路反相器驱动后,去复位CPU和南桥,通过南桥复位其他设备,为主板软启动做好准备。
以上介绍了主板正常工作的三大必须条件:供电、时钟、复位。主板完成复位后,硬件

复位电路
启动完成,进入软启动过程。这时CPU会发出寻址指令,通过前端总线访问北桥,经过北桥变换为PCI总线数据,传送到南桥芯片,南桥芯片得到寻址指令,转换为LPC总线数据,将BIOS芯片挂接到总线上,芯片内数据通过总线传送到CPU。CPU开始执行BIOS数据,进行上电自检

网友:
上电自检包括对CPU、主板、内存、BIOS的测试,CMOS中系统配置验证,初始化显卡,测试显存,检验视频信号和同步信号,对显示器接口的测试,对键盘、软驱、硬盘、光驱检测,对串、并口测试,总之对所有挂接的设备,进行检查。自检中如发现有错误,对于严重故障则停机,不给出任何提示,对于非严重故障给出提示或报警信号。当设备无问题,自检完成后,转入BIOS的下一步骤,根据CMOS信息,寻找操作系统进行启动,这时整个软启动过程完成,机器载入操作系统。
下面介绍一下主板检修过程,下图是精英KM400-M3主板实物图,我们可以看到白色CPU插槽上方是CPU供电部分,12V通过4芯插座输入,经过电容和电感滤波后,每路采用3个场效应管和1个电感进行降压,共两路组成,故称两项供电,驱动芯片在场效应管右侧。黄色散热片是北桥芯片,它的供电在该芯片上部,采用运算放大器和场效应管结构。内存供电在北桥和内存插槽之间。I/O芯片、时钟芯片和BIOS芯片在20针电源插槽附近。AGP插槽的供电在该插槽下端。PCI插槽下端是南桥芯片,南桥下面是后续电池和32.768KHZ晶振。IDE接口在南桥右侧。拿到这块主板,发现AGP插槽供电管有被焊过的痕迹,CPU供电电容全部更换。检查后发现各供电并没有短路,AGP供电管也没有损坏。随后插上电脑电源启动主板,发现主板能够启动,并没有停机现象,说明开机电路正常,南桥基本正常,随后用示波器检测南桥晶振,发现有正弦波形。插上主板检测卡发现代码00,不跳变。检查发现主板电池0.7V,随后更换现象不变。检测CPU供电1.6V,内存供电2.5V,南桥供电3.3V,北桥供电2.5V和1.5V,时钟供电3.3V和2.5V,BIOS芯片3.3V,I/O芯片3.3V,各插槽供电,已经存在很稳定,说明主板供电已经正常。随后检测PCI时钟,AGP时钟,LPT时钟,内存时钟,通往CPU时钟,发现有波形,已经存在,时钟电路已经工作。然后检查PCI插槽复位,CPU插槽复位,AGP插槽复位,BIOS插槽复位,同时观看主板检测卡复位指示,已经复位,说明主板基本已经复位,硬件启动已经完成,应该进入软启动过程,检测卡代码应该跳变,但还是00。然后检查BIOS芯片数据输出端,发现没有数据。说明CPU没有向北桥发出寻址信息,或者北桥没有向南桥发出寻址信息,或者南桥没有向BIOS发出寻址信息,或者BIOS芯片损坏。或者南北桥和BIOS工作条件没有满足,或者

总线损坏,至此检修工作陷入困境。讯问后得知还有一块KM400M3主板损坏。随拿来一起检修,秉着先易后难的原则,更换CPU后,发现检测卡代码已经跳变,原来CPU是坏的。链接显示器无法进入BIOS,更新BIOS数据后,主板得到修复。另一块主板也是BIOS数据损坏。

网友A:
没有看明白请楼主解答一下

网友:
楼主可以当老师了,功夫了得,厉害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看明白请楼主解答一下

不是芯片是开机针插座。

网友:
楼主吊臂的一塌糊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