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52 加电不显

楼主(2014-08-20):
待机0.05A   按开关电流上到1.04a左右  不亮屏。  用检测卡    测的报:8384      请各位师傅给指点一下  谢谢了!

网友A:
跑乱码,换内存看看,不信就打个北桥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跑乱码,换内存看看,不信就打个北桥试试

内存试过不行

网友B:
描述的很模糊让人怎么看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描述的很模糊让人怎么看啊

加电到1.05a   不显示

网友:
换内存 刷bios 。。。。查plt rst

网友:
这台机子,开机不亮,在可以加电的情况下,先取下内存,如果报警的话,多为显卡BGA坏,不报警多为南桥和显卡BGA坏

网友C:
有谁知道的?我也是这台机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谁知道的?我也是这台机器

我们的情况一样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