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1007不通电咋回事?
受到警告 1#

楼主(2014-08-20):
HP1007不通电咋回事?

周旋 -2 标题党

网友:
你机子的电源板出问题了,检查下

网友:
你的打印机电源板出问题了,检查看自己能修吗

网友:
你机子的电源板出问题了

网友:
凡是不通电,可以先排除负载短路,然后再排除电源板问题。 用断开法排除。

网友:
电源板的问题  你看看吧

网友:
先量一下电源有没有输出啊。

网友:
如果你有一定的电路基础可以排查一下是否电源板故障,如果电源板电压正常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了!

网友:
打印机没啥经验,来看看。O(∩_∩)O谢谢

网友(2014-09-22):
电源问题多些~很喜欢遇到这种问题的打印机~最头疼的就是dc板坏的~不会修,东西太贵了~

网友:
先看下电源板先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