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431开机掉电

楼主(2014-08-20):
今天接到一台HP431,故障为插入适配器接口电源灯亮,待机0.03A,按下开关后开关旁边的电源指示灯亮,但电流还是0.03,几乎不跳变。
第一感觉是EC上电了,但是南桥没有触发,因为电源待机灯,触发灯都是由EC控制。于是找来图纸首先查了EC发往HM65的EC_PWRBTN#,经测量待机时二极管DI6两端都是3.3V,触发后被EC拉低为0v持续8、9秒,开机灯在这几秒期间常亮,然后灯灭,二极管两端电压变回3.3V。
因为EC有触发动作,所以重点放在查南桥工作条件上,至于为何EC会持续拉低n秒,没有当做重点查,因为毕竟EC的动作和EC code有关,这些都是设计师通过EC BIOS里的软体设定的,所以先把检查的重点放在南桥的触发条件上。
经查EC 发出RSMRST#到达南桥,南桥供电也正常。于是重点放在查RTC电路上。有如下发现:SRTCRST#:1.1V RTCRST#:3.3V,明显SRTCRST#不正常,测量RS2一端有3.3V,电阻也是好的,于是怀疑是CS6有漏电,拆下更换,上电,电流上去了,接上显示器亮机,此机修复!

网友:
楼主应该上个图纸看看

网友:
要是有图就完美啊

网友:
路过顶下 加点积分

网友:
      维修思路很清晰,测试也很快,大侠技术真高

网友:
换个IO试下

网友:
过路学习了下,下次碰到就知道了

网友:
如果楼主配上图的话那就好贴了

网友:
cs6是什么?从上面说的没看出来是什么,不好意思

网友:
cs6 是电容吗,还是什么?

网友:
好好学习,天天进步啊呵呵

网友(2018-11-07):
CS6是什么????电池吗???????????????????????

网友:
运气还不错,这种情况有两种,一种运气好的是RTC电容坏,一种运气不好的是桥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