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索尼]
显示器维修单位的工作总结

楼主(2014-08-20):
一、显示器维修:下面我们结合几个维修实例谈一下显示器的维修。
1、首先结合联想电脑17LCD显示器谈一下维修体会。下图是电源板原理图
左边为220V输入端,采用了保险和压敏电阻作过压保护,一级共模电感、两级X电容,两个Y电容,作为EMI滤波。电源电路采用标准离线式开关电源结构,冷热底板得到充分隔离。驱动芯片采用TEA1530震荡频率65KHZ1脚电源、2脚地、3脚保护、4脚控制、5脚电流检测、6脚驱动输出、7脚高压脚、8脚启动端。本电路采取电压外环,电流内环稳压结构,采用12V反馈稳压系统和12V5V过压保护电路组成。同时经过TL431控制光电耦合器,调整4脚电位,稳定输出电压。将12V5V电源送往主板和背光逆变电路。

网友:
下图是背光高压逆变电路,整个逆变板高压震荡供电,是由TL1451A芯片驱动P沟道场效应管,组成的降压电路。此芯片可同时驱动两路电源,组成2灯管或4灯管高压逆变电路。12V主供电来自电源板,背光灯开启和亮度控制信号来自主板CPU。该高压背光驱动电路,采用自激震荡电路,振荡频率由参数相同的双三极管、谐振电容、变压器一次电感以及二次折射电感共同决定。背光亮度稳定度控制由灯管反馈系统和TL1451A,以及主板送来的亮度控制信号共同决定。该芯片1脚震荡电容、2脚震荡电阻、3脚比较器1正向输入、4脚比较器2反向输入、5脚比较器1反馈端、61路电压保护端、71路驱动输出端、8脚接地、9脚电源端、102路驱动输出端、112路电压保护端、122路比较器反馈端、132路比较器反向输入端、142路比较器正向输入端、15脚控制端、16脚基准电压产生端。高电位背光开启信号,通过双三极管,12V直接加到芯片9脚,亮度控制信号通过阻容元件,直接加到芯片4脚和13脚直接控制自激震荡输入电压,控制背光亮度。

网友:
2、下面结合三星40寸显示器电源板分析一下工作原理和维修体会。此电源板功能较多,由待机电路和PFC电路、多电源输出电路、以及背光高压逆变电路三部分电路组成。
待机电路和PFC电路
首先看第一部分,待机和PFC电路图。上图是待机和PFC电路原理图,整个电路是由
EMI滤波电路、PFC电路、待机电路、保护及开机电路组成。下面逐个分析它们原理。最左边是EMI滤波器,采用了两级共模电感,两级X电容,三级Y电容,组成了共模和差模滤波器。中间部分是PFC电路,采用了标准的升压电路,使用ICE1PCS02驱动双场效应管,工作在连续导通模式下。该芯片采用电压外环,电流内环反馈系统,震荡频率65KHZ左右,使电路的功率因数提高到99%以上,输入电压和电流相位差不超1%。PFC电路不仅有功率因数校正作用,还拓宽了稳压范围。管脚功能1脚接地,2脚电流反馈,3脚电流检测,4脚低压输入保护,5脚电压反馈,6脚电压检测,7脚工作电源,8脚栅极驱动。该电路设计有欠压保护和过压保护,以及过流保护。最右面是待机电源,是由ICE3B0365J厚膜芯片以及变压器TS801组成,产生5.2V待机电源,为主板CPU供电,还产生PFC电路和多电源输出电路电源,为其他电路供电。待机芯片采用5.2V采样TL431调整,光电耦合器稳压,组成外环调节,电流取样组成内环调节。芯片管脚,1脚软启动脚,2脚反馈脚,3脚电流检测,4脚5脚场效应管漏极,6脚空脚,7脚电源脚,8脚接地。最下面是开机电路和保护电路,该电路用光电耦合器和继电器组成开机电路,使冷热底板充分隔离。开机时,主板送出的高电位开机信号,一方面使R801继电器吸和,短路NTC热敏电阻。另一方面使光电耦合器导通,18V的电源经过稳压后变为15V,分别送往PFC电路和多电源输出电路,使PFC电路和多电源输出电路开始工作。PFC输出的电压,经过两路采样,一路送往稳压管可控硅组成的超压保护电路,超压时及时关断PFC芯片电源,使PFC停止工作。另一路送往由TL431等组成的PFC低压保护电路,PFC电压太低时及时关断多电源芯片电源,使12V、13V输出关闭,以免由于电压低造成芯片过热损坏。

网友:
第二部分是多电源输出电路。下图是多电源输出电路,该电路采用了FSDM0565S厚膜芯片和变压器组成,芯片内部集成了过载保护、过压保护、异常过流保护、超温保护、输出短路保护、欠压保护功能,此电路直接由PFC电路直接供电。来自待机电路产生的15V电压,进入芯片3脚,电路产生13V、12V、5.4V等各路电压,为主板提供电源。芯片1脚场效应管漏极,2脚地,3脚电源,4脚反馈,5脚空脚,6脚未用。电压反馈系统,5.4V经电阻取样TL431调整,经光电耦合器后,调整芯片4脚电位,使稳定芯片输出稳定电压。

网友:
第三部分是背光高压逆变电路。下图是背光高压逆变电路,该电路由驱动芯片LX1691A、全桥驱动、半桥逆变、高压输出采样、背光过流过压保护、背光开启、亮度控制等几部分电路构成。该电路以LX1691A为核心,LX1691A芯片可输出相位相差180度的驱动脉冲。1脚地、2脚3脚输出相差180度脉冲、4脚亮度模拟和数字控制、5脚模式控制选择、6脚亮度控制输出、7脚亮度反向输入、8脚亮度正向输入、9脚能使开启、10脚电流调节、11脚电流反馈、12脚电流输入、13脚反馈输入、14脚保护输入,15脚基准电压产生,16脚芯片电源。

高压逆变电路
下面分析一下背光工作原理,主板送出开机信号后,PFC电路、多电源电路投入工作,主板送出背光开启信号,经背光开闭电路,芯片LX1691A获得供电开始工作,2脚3脚输出相差180度脉冲,经过双三极管缓冲后,推动全桥工作,变压器二次产生同步脉冲,驱动半桥逆变电路工作,变压器二次产生2000V-3000V高压,点亮背光灯管。一旦背光点亮,阻抗减小,电压维持在700-1000V高压,保持背光连续点亮。电压采样电路,将采样信号直接送入芯片14脚,电流采样电路,将采样信号送入比较器,比较后也送入芯片14脚,使背光亮度得到控制,并且异常情况关闭背光逆变输出。
下面介绍一下检修过程,因该显示器电源板没有拍照,没有实物图片。显示器损坏后黑屏,经分析电源板没有工作。显示器开盖后,发现电源板功能较多,面积大约40CM X 30CM,采用大量贴片元件,存在PFC电路,高压逆变直接采用PFC高压。待机电路和多电压输出电路采用厚膜元件,背光高压驱动采取一级缓冲、一级驱动,最后推动高压逆变电路。经检测待机5.2V电压已经产生,CPU已发出开机信号,12V、13V、5.4V电压没有产生,经检测PFC电路已经工作,开机电压已经送到0565芯片,但是芯片没有工作,检查外围元件没有损坏,更换0565后,电路得到修复,显示器工作正常。

网友:
对于新手 来说这个是最基本的  学习了  谢谢楼主

网友:
楼主一下讲了这么多   我可得消化一段时间了

网友:
楼主不如再讲讲显示器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