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50电流0.6A 不工作

楼主(2014-08-20):
联想Y450电流0.6A 不工作       CPU供电0.9   显卡供电0.8   内存供电1.5  都用          BIOS也刷了     就是不行求指点

网友:
qiuzhu      求助 请大家帮忙  在线等 感谢

网友:
和我这个机器一样

网友:
看一下内存的基准电压。。。。

网友:
你开机时序还没跑到底,继续啊!CLK_EN#   pwrok  PLTRST#\PCIRST#   三个正常发出了没,刚有供电当然还能不工作

网友:
我也有台联想V360的,但故障和楼主的差不多。电流上到0.7A左右不动。供电正常,集显供电也出来了。PLTRST#也正常。BIOS刷过一样。请问楼主修好了吗??

网友:
cpu、
都没跑马吧

网友:
PLTRST# 估计没有

网友:
我想必是不过内存,这款机的电流过CPU时只有0-3几

网友:
cpu供电是不是有点低啊

网友A:
换CPU试试看看那个小电源板电压对不 小电源板爱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CPU试试看看那个小电源板电压对不 小电源板爱坏

CPU换了    电流 涨了  0.7A
故障依旧

网友:
我的 都跑到1.12了   加不加内存都是这样   时常跑0.6几

网友:
我的上店0.2掉电

网友:
显卡供电小板上有个电压转换管爱出问题你可以看看

网友:
这机器小板爱坏   楼主测测

网友(2014-09-19):
y450是集成的桥把   换一下桥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