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00 显示信号求助

楼主(2014-08-20):
现在有一台联想Y400 的机器,本身的故障是进水3,5V 供电烧了,换上去之后,电压正常,可以开机,
但是屏幕只有背光亮,外接显示器也是一样,不显示,以为是显卡故障,加烤焊后,还是一样,
于是测量了下屏接口,屏的4组信号 都有, 主供电+LEDVDD19V,+LEDVDD—CONN  3.3V ,
20脚的供电是0V,DISPOFF#这个信号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,
21脚休眠用的开机后0V,现在不知道再怎么查了,也换过屏试过了,求高手指导下了

网友:
再补充一下,12脚 的供电也是有的

网友A:
r822的另一端有电压吗

网友B:
有的机器是EDID读到屏码后再亮的。
先看有读到屏没
DISPOFF# 是显示的关闭信号,#是低电平有效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r822的另一端有电压吗

R822后端是有电压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的机器是EDID读到屏码后再亮的。
先看有读到屏没
DISPOFF# 是显示的关闭信号,#是低电平有效,

怎么查看有没有读到屏码,我代换过屏也是一样不亮,再向您请教一个问题,22脚 是什么电压INVPWM这个脚的电压是1.7V, 这个电压来自三处,IO的那个脚的电压是0.7V,另外两个脚的电压找不到,都是来自显卡的好像
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啊

网友:
这么复杂的东西,真的很难搞

网友:
白屏  屏无VCC。追查这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