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笔记本到底是屏坏还是主板

楼主(2014-08-20):
联想昭阳E26  12.1寸的小本   开机正常亮,也能进系统,就是  隔一分钟屏幕黑1秒....... 这个屏LED 的 手上没有没法换,有人遇到过吗

网友:
这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如果屏这么有规律的话,说明显卡是能正常工作的,你外接一下,如果外界正常的话,基本上就可以确定是屏线路的问题!

网友:
换个屏试下,屏的接口一样的大多数都能通用在。要是没有就加汗显卡试下,小心点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还是找个屏先代换下

网友:
集成显卡啊,会不会是屏线或者屏。关键是屏 450元太贵了 得顶回来试试

网友:
先外接测试下,如果还是这样一定是显卡问题,如果不是再想办法找屏代换试下

网友:
先用风枪催一下啊

网友:
那你芯片型号是什么信号呢

网友:
有些芯片就是爱坏

网友:
还是替代下吧,安全第一

网友:
你这个 估计视屏的可能性比较大。估计是LED灯条有漏电。换个灯条试下 不贵